钴合金用什么样刀具加工?

楼主(2011-11-15):
有谁做过钴合金的,用什么样刀具加工?

谢谢。

网友A:
材料是不是钴基高温合金?
另外是车,铣还是其他?
加工余量?形位公差要求?粗糙度要求?工件大概尺寸?机床型号?刀柄型号?
原来用的什么刀?失效状态是磨损还是崩刃?期望改进的内容?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楼主(2012-02-12):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不是钴基高温合金?
另外是车,铣还是其他?
加工余量?形位公差要求?粗糙度要求?工件大概尺寸? ...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得帖子。是钴基高温合金,是车床加工,分粗车还有精车,余量外6MM,内10MM.粗糙度1.6/
外圆90MM.内孔86MM.宽20M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不是钴基高温合金?
另外是车,铣还是其他?
加工余量?形位公差要求?粗糙度要求?工件大概尺寸? ...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得帖子。是钴基高温合金,是车床加工,分粗车还有精车,余量外6MM,内10MM.粗糙度1.6/
外圆90MM.内孔86MM.宽20MM.谢谢。
一般的机床6140,普通的刀子上去就烧掉,刀尖就没有了。金钢石刀具也用过,也不行业烧刀尖。想要做出来的工件稳定,还有刀具要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得帖子。是钴基高温合金,是车床加工,分粗车还有精车,余量外6MM,内10MM.粗糙度1.6/
 ...

可参考《高温合金的种类与刀具选择》,尝试立方氮化硼整体聚晶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