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马达带动卷筒,卷筒上挂有重物,请教

楼主(2011-11-15):
柱塞马达带动卷筒,卷筒上挂有重物。在不给马达动作时候,马达靠平衡阀能使重物不下落,但是当马达给动力落的时候平衡阀被打开了。这时候靠什么来保证重物不很快落下。不很明白。求指教。

网友:
液压泵输出的压力和流量,经溢流阀——变速换向阀——平衡阀——马达。当然不同起重液压系流不似相同,有靠发动机油门控制(非标准),有靠变量控制……有开式系统、闭式系统。还有双曲线柱塞马达上安装变速阀的(不配置减速器)多了去。

网友:
看高手解答,学到了不少!

网友:
平衡阀的作用就是保证执行元件匀速运行.在马达带重力负载不断下降时,当主阀芯开口不够大时,泵压力迅速升高,压缩弹簧使开口增大.当主阀芯开口太大时,使得马达带重力负载超速下降时,泵压力迅速下降,主阀芯在弹簧作用下使开口变小.从而保证执行元件匀速运行.

网友:
楼上的解答很不错,我说的没他好就不说了。

楼主:
谢谢四楼耐心讲解。一下子明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