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和npn到底哪是高电平?哪是低电平?

楼主(2011-11-15):
pnp和npn到底哪是高电平?哪是低电平?源型漏型和共阴极共阳极什么关系?没关系的话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咨询三极管还是接近(或光电)传感器还是控制器的输出点??

网友B:
NPN  PNP    这样理解经常说的PN结就是三极管的箭头,也就是说P是箭尾,N是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咨询三极管还是接近(或光电)传感器还是控制器的输出点??

都有吧,就是不对这些专业术语不太l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  PNP    这样理解经常说的PN结就是三极管的箭头,也就是说P是箭尾,N是箭头。

谢谢啊,这就是传说的pn结吧

网友(点评):
没事看看书吧 自己找答案

网友C:
PNP型的是高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P型的是高电平有效。。。。。

谢谢啊,那npn的就是低电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咨询三极管还是接近(或光电)传感器还是控制器的输出点??

接近传感器和控制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近传感器和控制器的

常用的接近传感器分NPN二线,NPN三线,NPN四线,PNP二线,PNP三线,PNP四线,AC二线,AC五线(自带继电器),及直流NPN/PNP/常开/常闭多功能等几种常用的形式输出。接线图如下。

楼主:
谢谢啊,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