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节能散热模块

楼主(2011-11-15):
   接通电源后,电磁铁从网络吸收能量,这个能量部分变成线圈的发热消耗,另一部分用来建立磁场,当电流达到稳定值后,磁场的能量不再增加,电磁铁从电源吸收的能量全部消耗于线圈子的发热上.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线圈的发热问题的话,不仅浪费电能,而且产生的热会降低电磁阀的寿命.

本公司自主研发的电磁铁节能散热模块正是为解决电磁线圈发热这一固有问题的。
该模块能够根据电磁铁的工作状态来调整电磁铁的工作电压,即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又有效的解决了线圈发热问题。从而延长了电磁阀等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了能耗。因此,该节能模块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医疗器械等领域。该电磁节能散热模块的主要特点如下:
1.     支持DC24V 等市场广泛应用的电磁阀等标准
2.     使用简单方便,直接将该模块串接在线圈电源输入端即可。
电源
节能散热模块
电磁阀

电源线
地线
电源线

地线

3.     散热效果好,长期使用,线圈温度基本保持在恒温30度左右。
4.     节能效果明星,长期使用,节能效果可达到50%以上。
5. 电磁阀运行稳定,电源电压波动在25%范围时电磁阀还能稳定吸合工作
6. 电磁阀长寿命,电磁阀线圈无温升,永不烧损,低电压启动、无阀芯颤动的状态下工作,实际已延长了电磁阀的使用寿命
7. 电磁阀长时间通电工作,无任何故障,性能稳定

         有兴趣的联系: QQ: 674086457    mail:674086457@qq.com

网友:
打广告呢,不过听起来还不错。首先想法不错,值得鼓励。

楼主(2011-12-19):
    电磁阀节能降温器

网友:
楼主,你的发明有致命缺陷,这类实验我早就做过,很多电磁铁的开启电压小于甚至远小于额定电压,你通过动态改变电压达到节能的目的,但是你忽视了可靠性,电磁铁的余量有一部分是为了可靠性预留的,如果你把可靠性都给预支了,这样的节能不要也罢。

网友:
楼主的想法的确不错。
但4#楼的分析也有道理。

楼主:
  很高兴4楼能提出疑问,说明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的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根据电磁吸力的计算公式:
  F=(NI)^2uS/2Kf^2δ^2

其中,
μ——真空磁导率,μ=4π×10-7;
S——磁路截面积(m2);
Kf——漏磁系数,一般为1.2-5.0,
δ——气隙长度,此电磁阀为0.7mm;
N——线圈匝数

根据吸力公式,当电磁铁吸合之后,δ减到最小,这时,吸力最大。

电磁阀接通电源后,电磁铁从网络吸收能量,这个能量部分变成线圈的发热消耗,另一部分用来建立磁场,当电流达到稳定值后,磁场的能量不再增加,电磁铁从电源吸收的能量全部消耗于线圈子的发热上,磁场的能量用来产生吸力和作功。

其中线圈的发热功率可用Q=(U2/R)× t

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线圈的发热问题的话,不仅浪费电能,而且产生的热会降低电磁阀的寿命。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成功量产的产品,不是实验。并且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医疗等工控领域。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申请免费的样品。详细联系方式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