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冲压板料分层?一次只吸一张

楼主(2011-11-15):
  在锻压设备上实现自动化操作,先是上料,问题是每次上次吸盘总吸二到三张板,怎么实现自动拆分成每次只吸一张?请各位老师帮忙。如果有图纸或视频,请发到邮箱luowm888@163.com。谢谢!(本人分不够,不能下载论坛上的资料)

网友:
坐等大侠的出现~~~~~~~~~~~~~

网友:
你用的是磁铁吸的吧,把磁铁改为吸头就可以了,这样吸附时是将机械手和板材之间形成真空,只对直接接触的板材产生吸力,而磁铁是通过磁力吸附,对于薄料很容易多吸的,磁铁不适合薄料。

网友:
在放料的料架下放置永磁铁,会产生边角效应,最上面的板会由磁力自行分开或者翘起

网友:
如果用电磁可以调节磁力大小

网友:
最好用真空吸盘长在机械手上面

楼主:
各老师:
如果用磁铁的话,对像铝板材这类原因应该不行吧?
有没有其他方法或能否发个图到我邮箱,谢谢!luowm888@163.com

楼主:
你好,这个带磁的设备怎么做?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谢谢!
luowm888@163.com
可以把您的电话发给我邮箱吗?我打电话请教您,谢谢!

网友:
确实是个难题   也在困扰我呢

楼主:
就是这样一堆料,怎么分啊?经常会粘,请大师出手,相互学习才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