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粗真空大概八十千帕,一个很小的力使两个零件密封

楼主(2011-11-16):
如果在一个粗真空大概八十千帕,一个很小的力使两个零件密封,那么密封件如何才能使密封效果好点。那位大侠有什么高招.我初步设想是用橡胶来制作.

如图,靠边缘的压缩来密封,比o型圈效果好,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另外这玩艺我没有计算,如果计算大概压缩量多少合适?

网友:
哈哈,大虾,你想象成分大了,有理想化成分,

你这个,施加很小的力密封真空,你这个方式完全不对,要充气密封,你那个密封圈可以是空心的,充气以后就密封了,或者用密封圈的外沟槽加压,形成浮动密封,这是定式,不要多琢磨,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石油理想的成分,我把具体情况说出来,帮忙看一下,

楼主:
[如图,密封是用弹簧压缩使橡胶垫变形起到密封作用,当真空大的时候推动弹簧向左运动,

网友(点评):
因为没有计算你这个压紧力,不能妄断你这个结构是否可以,你自己可以衡量一下,玩真空密封,玩的就是一个初始密封性能,两个因素,一个是密封面的粗糙度,一个是密封件的压紧,这两个玩好了,就一切都成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关注,这个初始密封我就是想知道橡胶垫凸起部分变形多大效果会好点,压紧力不能太大,还要考虑打开.另外打开稳定后气流的力计算和流量关系能不能建立个数字模型?

网友:
不推荐,内压才这么封,外压不这样,不然,你的弹簧就不好玩了,压力轻了封不住,重了打不开。
实在要封,用刃口效果好一些。

楼主:
这个东西作了试验基本上满足要求,初始密封要求也不是太严格,实际上还是流体力学的问题,以前发过没人理我,现在有一问题,就是气体流过后会产生一个力,这个怎么计算?动量定理还是压强差面积.动量定理计算出来和实际相差也比较多,因为弹簧力基本已知,所以我想弄明白怎么会事,还是我整个思路都不对?希望指点迷津,

网友:
路过看看,我也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密封是用弹簧压缩使橡胶垫变形起到密封作用,当真空大的时候推动弹簧向左运动,

你是要对哪部分抽真空?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设计真空压力阀

网友(点评):
左边低,真空高的时候气体从右边到左边,从而保持一定的真空,我实际上用来调节流量.

网友:
看不懂啊,小弟太水啦

网友:
楼主,真空是负压,忘里吸。
你做的那个密封圈,突出来的应该是塞在里面吧,如果真空一吸,那个突起圈是不是会变形变小?那样不就漏了么

你把突起的内圆做大一点,用橡胶套再外面可能会更好一点。

网友:
可以密封,但要精心设计计算。

仔细计算下阻力与动力,压力不够可以采用加力结构,比如斜面加力,不过原动力行程就得增加,P=F×S,这个是要考虑的。
另外采用较软的大截面密封圈、零件精度、表面粗糙度好点,效果好的多。

如果活塞滑动面摩擦过大,可以考虑采用薄膜结构,有些气动保护阀就是这种结构

当然借用外力密封也好,998的结构就是借用外力密封,有个传感结构就OK。

网友:
楼上的都太牛啦 学习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关注,还有老大竟然加精,真有点受宠若惊/
但这里不但是密封还有个动作的问题,我想把这个整理一下,数据之类的发上来大家可以交流讨论一下.以前也发过,就是没人理.呵呵
我总觉得这东西看着简单,但是整理起来好像也不怎么简单,牵扯东西其实也挺多的.
弹簧初始压缩力大概40千帕,结果打压密封就10千帕多点,再大就漏,试验时(大概340l的流量,有八个负载)真空基本18-19千帕,负载从八个以知减少直到剩下一个真空28千帕,基本上满足预期,具体问题,真空变化的时候那个弹簧压缩量很小,但回流大概280l,所以还牵扯到流体,那个弹簧力和流体的力和计算很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兴趣的一起探讨一下.
在这里我感觉初始密封的效果,和胶垫的变形有直接的关系,但不知道有多软彩合式,这个我会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