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压系统中回油过滤和压油过滤的区别?

楼主(2011-11-1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在很多系统中,有的加回油过滤有的加压油过滤,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加点威望。。。。。。。。。。。。。。。。。。。。。。。。。。。。。。。。。。。。

网友:
大白话讲,就是高校宽进严出和严进宽出的区别,具体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给你一个过滤器的应用的资料,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单从保护系统来说吸油过滤好,它不仅可以再油进入系统前清洁,还能防止吸入气泡。回油过滤器可以将整个油箱垃圾清除油箱。

网友:
有区别的.区别一个有压损.一个没有.还有精度有关吧.

网友:
学习,为了下载这个文件加威望。

网友:
出泵过滤器主要是保护系统液压元件的,系统有一些对液压油清洁度比较敏感的阀,如比例阀、伺服阀等需要有出泵过滤器,系统在运行中因液压元件因冲击磨损等会产生固体的颗粒,回油过滤器是避免系统内污染物进入油箱,对系统运行造成再一次的影响和危害。

网友:
            为了下载加威望

网友:
9楼回答很好,较全面!

网友:
进去的时候要干净,里面转了一圈,会脏,出来的时候必须过滤一下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是来加威望的

网友:
吸油过滤和压油过滤网上有介绍,百度一下知道了

网友:
我认为进油过滤可以保证泵打出的液压油清洁度.更有利于保护系统的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