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螺纹的做法,请教

楼主(2011-11-16):
大哥们 帮帮小弟啊    俺就是想不通这双向螺纹怎么进刀的   还保证在同一点啊

网友:
没想明白为什么非要在同一点。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你去找本车工工艺就好了

网友:
在数控车床上,你输入相应的参数后。设备会自己计算的。在普通车床上。要看车床工艺书了。

网友A:
数控上车多头螺纹不就是改个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上车多头螺纹不就是改个参数吗?

我做数控好几年了。。。。还不会多头螺纹,,,,参数怎么改,可以举例吗

网友(点评):
笨!~!~该什么 参数啊~!~!~双头螺纹和单线螺纹都是一样的呀!~!~该下定位点就 OK

网友B:
哎!无语了  比如:你车M30*2的螺纹那你的螺距就是4
例如 G00X32.Z6.
G92x28.z-20.f4.
  之后你再把之前的定位改2个
G00X32.Z8.
G92X38.Z-20.F4.
OK?

楼主:
大哥们  我要的是双向回程螺纹啊  不是多头螺纹  哎   帮帮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无语了  比如:你车M30*2的螺纹那你的螺距就是4
例如 G00X32.Z6.
G92x28.z-20.f4.

螺距是1.5了。。。。

网友D:
车完一 条 在主轴反转
车另一条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完一 条 在主轴反转
车另一条撒

这样怎么进刀啊   是连着车的

网友:
呵呵,俺不会。不过俺想不明白,大家都是做机械的为什么会这么粗心呢。楼主问的是双向螺纹不是双线螺纹。然后就按照双线螺纹回答!

网友:
阿门!!!!!这个不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怎么进刀啊   是连着车的

连着的 那就在拉回来 到Z轴起刀  G32 X20.0 Z20. F2. ; G32 Z-20.0 F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着的 那就在拉回来 到Z轴起刀  G32 X20.0 Z20. F2. ; G32 Z-20.0 F2.;

上面打错了如 你从Z-2. 开始车  车到Z20. 那就 G32  Z20. F2. ; G32 Z-2.F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距是1.5了。。。。

螺距1.5定位尺寸就移动1.5

网友E:
是不是用在冷却的双向螺旋曲线啊,像左旋与右旋叠加的曲线,在一段两者还接触上了,保持联通的那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在冷却的双向螺旋曲线啊,像左旋与右旋叠加的曲线,在一段两者还接触上了,保持联通的那种啊?

不是   像那个来回穿梭的梭子    纺织机上用到啊

网友(2012-01-09):
铣床电主轴内部润滑槽和你的有些相近,可以查查看。

楼主:
我找到资料了  谢谢大家

网友(2012-05-02):
能上传来么, 大家学习了。

楼主:
也是一个朋友传给我的    把你邮箱给我   传给你

网友(2013-05-18):
往复丝杠O(∩_∩)O哈哈~是双向螺纹

网友(2013-11-07):
最想看看双向丝杠两端是如何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