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己做了一个外圆420的扇形顶尖,如何热处理

楼主(2011-11-16):
最近自己做了一个外圆420的扇形顶尖,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表面处理设备,求那里有这样的设备或有简单的自制设备、方法等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表面处理?是什么材质做的?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B:
干啥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表面处理?是什么材质做的?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35GrM的材料,表面不进行高频淬火处理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许多压痕,顶尖就没有精度了。一般的表面淬火都是针对圆柱材料,这个是圆锥,大端420、小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啥用的啊?

车床用,顶200以上的孔,如油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GrM的材料,表面不进行高频淬火处理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许多压痕,顶尖就没有精度了。一般的表面淬 ...

周围有气割吗?有点话烧红丢机油【废机油】就可以了,冷却后在低温烧一下。大概把表面有烧干后过一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围有气割吗?有点话烧红丢机油【废机油】就可以了,冷却后在低温烧一下。大概把表面有烧干后过一会就ok ...

你说的是整体淬火了,那还不如在炉里烧了,外圆420你得烧到啥时候呀,一般买的顶尖好像都是表层淬火,我们在车床上车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整体淬火了,那还不如在炉里烧了,外圆420你得烧到啥时候呀,一般买的顶尖好像都是表层淬火,我们 ...

哦是哦,那你拿去氮化吧,当地有吗?

楼主:
还有高手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看看你们的回答也能学到东西啊。。多思考

网友(2011-12-27):
还是整体淬火得了,成本低

网友:
这个材料,无论用什么方法热处理,硬度都不会太高,大约是HRC50。顶尖必须选工具钢,最次也得是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