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产品从模具里出来后放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 ?

楼主(2011-11-16):
       我看到我们公司里的塑胶产品从模具里出来后放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 ?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是消除应力的。

网友:
一般塑料制品在注射完成后由于产品材料特性,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冷却,而且由于塑料的收缩率的特性,一般的塑料要在24小时以后尺寸才可以稳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加快塑料的冷却,使得加工好的产品可以尽快定型。通常浸水的产品要使用特制的夹具一起放入水中,以保障产品在冷却过程中不会变形!

网友:
          冷却  定型

网友:
不是每种产品都放吧!

网友:
对!是冷却定型!!!!!!!

网友:
一般的产品都不必做这样的急速冷却处理。但是有些产品的壁厚比较厚的,或者产品的外形在注射后容易产生变形的就往往采用这样的处理办法。

网友:
主要是定形,看收缩力

网友:
印象中有书里写有些产品需要调湿,好象是稳定尺寸

网友(2012-02-04):
我们有个产品也是需要放水里冷却定型的。

网友:
相当于塑料件的热处理了,比如PA材料的零件要水煮加湿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
一般的材料是为了冷却,但PA(俗称尼龙)的吸湿性非常强,在注塑之前是通过除湿也叫烘干处理的,所以产品刚取出来时并非它的最终尺寸,要得到稳态尺寸的产品就得喂水,有必要时还得用沸水煮。一般吸水后的PA产品尺寸是刚出来时的1.02倍或更高。

网友(点评):
知识靠日积月累,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