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出的锥螺纹表面有纹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6):
加工出的锥螺纹表面有纹理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2013-05-31):
普车还是数车?

网友:
有纹理?意思是有刀纹是吗,如果刀纹规则细密整齐,那也是正常的啊,如果很粗,影响了螺纹的光洁度,那就要调整参数和刀具了,
楼主是在车床上加工的吧,零件是什么材质,是分几刀加工的,切削参数和刀具情况说一下,更有利于大家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