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铣床B1-400K主轴装铣刀盘螺栓孔尺寸

楼主(2011-11-16):
          哪位大侠知道  立式铣床B1-400K主轴装铣刀盘的螺栓孔相关尺寸(北京第一机床)。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铣刀盘是买的,那么就应该去查样本,这应该是有国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铣刀盘是买的,那么就应该去查样本,这应该是有国标的。

谢谢。铣刀盘和主轴配合的连接尺寸不是标准的吗?只是铣刀盘外形有差异吗?

网友B:
  7比24的吧。。锥度。    铣刀盘上的 吊装螺丝孔么 》  M24  的吧。

这些都是通用件。。 没什么的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比24的吧。。锥度。    铣刀盘上的 吊装螺丝孔么 》  M24  的吧。

这些都是通用件。。 没什么的 吧 ...

锥度我有尺寸,是螺栓孔的孔心距我现在不确定。如图

网友(点评):
两个小的螺纹孔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哦。。可拆卸的为。。量量就好了。。。  空有余量的。。 偏一点也没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可拆卸的为。。量量就好了。。。  空有余量的。。 偏一点也没关系的吧

这部分尺寸不是标准的吗?

网友:
那你量量不就知道了么。。。标准的一般都是整数啊。。

   自己做 数据 偏差半个毫米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