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线定子的车加工顺序

楼主(2011-11-16):
       这是我们公司的叠片定子和嵌线定子的图纸,因为外径有圆度要求0.04和同轴度要求,所以内孔的加工和外径的加工放在了嵌线之后,根据图纸我们还要进行车加工,因为车的时候定子两端的线包是不能碰得,我们要保护起来,当然我首先是夹外径,然后车内孔,但由于线包的长度是15.5m,像用普通车床的卡盘进行装夹,距离够不够,如果距离够,我担心会不会把定子夹变形,不锈钢的厚度是3mm,还有就是内径车完之后,以内孔为基准车外径,怎么装夹比较好,许多人推介心轴方式,那很麻烦,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以下是我写的工艺

定子加工工艺
1.车叠片定子外径至162±0.05mm,,并且两端倒角2×45°2.将车完内径的不锈钢套加热至300摄氏度,热套到定子外径,保证两端余量相同3.待不锈钢套冷却后,连同叠片工装一起装夹到车床上面,平不锈钢套的两端面,保证总长为91.6±0.1mm,车不锈钢套两头的外径到Φ168±0.05mm,且车削长度为距离端面30mm4.在车床上面,用专用工装将不锈钢套两头翻成90°5.平端面,保证总长为90±0.1mm,且两面的平行度为∥0.15.退出心轴,对整个工件进行修毛刺,用手电筒仔细检查每个槽口,如发现杂物,必须取出6.保护好定子叠片,送往二厂进行嵌线和浸漆工艺,完成之后,送至一厂7.叠片定子内孔涂E32胶水,待固化之后,保护好线包,夹定子,外径Φ168±0.05mm,对定子叠片内孔进行车加工至Φ116±0.1mm8.保护好线包,夹内孔Φ116±0.1mm,车外径至Φ164h7,保证同轴度◎0.15 A9.检验各尺寸,主要是Φ164h7,且其圆度为○0.04,◎0.15 A

网友:
内径叠片装时可以用工装保证圆柱度,不加工,热套扣只加工外径即可,、如果不这样车外径就只有用心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