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注射成型与注塑成型不良原因及对策相似吗?

楼主(2011-11-16):
粉末冶金注射成型与注塑成型不良原因及对策一样的或相似吗?

网友(2012-03-03):
许多是有相似之处的,MIM注塑坯的一些缺陷分析可以参考塑料注射成型,比如说飞边,或者难以脱模,都可以参照塑料注射工艺,从温度或者压力方面找原因

楼主(2012-06-18):
谢谢楼上的回复!
2 l/ u! J1 r3 }8 i1 o若能提供一份MIM注射成型一些缺陷分析该有多好啊

网友(2012-08-06):
呵呵,这都是各家企业的技术所长啊!哪能就这么发出来

网友:
建议是不是专题讨论一下,有识人士指点迷津。

网友(2012-11-17):
粉末注射成型与注塑成型不一样但相似,粉末注射成型主要是金属粉末与粘结剂,在注射过程中由于金属粉末与粘结剂的流动性不一样,很容易造成两相分离,而注塑成型是纯粹的塑胶成型;两者对成型的温度、压力、时间及其苛刻

网友(2016-05-16):
铁塑分离引起的流纹,黑,起皱是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