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16):
请教各位大侠,我再安装UG6.0时出现 如下图该怎么处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92003164/QQ/WinTemp/RichOle/L[WZUV4CX6~1S2``PTQDO)A.jpg

楼主:
这么久了,高手是不是都睡觉了?

网友A:
加我QQ吧532037944,你这个问题倒是没见过,不过要是系统没问题的话,装个UG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UG7.5死活打不开程序服务器已运行。就是运行UG无反应我是win7。32位旗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吧532037944,你这个问题倒是没见过,不过要是系统没问题的话,装个UG是没什么问题的。。。。。

加你QQ了。

楼主:
看来懂得安装UG的高手不多哦,

网友B:
一般下载的压缩包里有安装说明的  照着那说明安装就行了  我是7.0的  照着装蛮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下载的压缩包里有安装说明的  照着那说明安装就行了  我是7.0的  照着装蛮简单的

谢谢你!我前几天装好了。我是个新手,以后还得请教大侠呢。

网友:
昨天刚把ug6.0和ug4.0装上,win7的系统,而且6.0和4.0都能同时运行奥

网友:
也就是重新安装一次的问题咯!

网友C:
是不是以前安装的文件没删除完全,彻底删除以前的文件,在安装试试看

网友:
UG的安装方法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从UG18.0一直到今天的NX8.0,10来个版本一直是一个装法啊;应该是没有卸载干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以前安装的文件没删除完全,彻底删除以前的文件,在安装试试看

是没卸载完,现在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