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绘删除线段问题

楼主(2011-11-16):
(图片)

网友A:
有删除的功能键呐

网友:
点击右边工具栏倒数第四个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删除的功能键呐

点选的时候  选的是整个圆  不是那条圆弧  怎样选圆弧?

网友:
先断点,然后就能删除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proe吧。若是的话,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我想删除哪段就哪段,不可能整个都删除的

网友:
  “在选取点的位置处分割图元”命令

网友:
是PROE的话 不可能出现楼主说的情况的哦   直接点删除图标 再点要删除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是初学者啊,哈哈

网友:
选中 按del也可以啊

网友:
哈哈,我知道什么原因,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直线没有在圆上所以选取的是圆,你加个约束就好啦。

网友:
用切除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多试试吧!

网友:
点击右边工具栏修剪图标,按住左键穿过你要删除的对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