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行车问题

楼主(2011-11-16):
我选择QU70钢轨,安排6个轮子,跨度2200mm,需要承受90T。
1、钢轨能否承受?
2、请问钢轨是怎么固定的?能否焊接固定?
3、轨道轮一般用什么材料?
4、行走电机功率应该是多少?

网友:
1.看轮压多大,6个轮子可能不能均载
2.用压板固定,焊接轻载应该也行
3.搜一下,或看一下书
4.简单算,就是P=fV,再看一下是否满足启动要求和发热,或者按启动算一下

书上都有答案,还有很多标准可查,比如起重机设计规范,起重机设计手册,铁路上的标准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专用的行走轮箱可以直接使用,比如德马格的,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