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空心的金属球怎么做,要求是密封的?

楼主(2011-11-16):
向各位大侠们请教,我想做一个密封的空心金属球,有知道怎么做的吗?谢谢啦!

网友:
分两半制造后再焊接。。。。。。

网友:
好像以前也看过类似的问题,同意楼上的

网友:
好象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2-02-23):
板材冲压  成型   缩口

网友:
用模型离心的方法可以不?

网友:
看你的材料了,如果软点用冲床加专用模具!两步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2-04-05):
先用冲床冷冲拉伸形成两个半园,然后用熔焊(对焊)把它焊在一起,再用普通车床加专用夹具把它车园车光即可。

网友:
加工两半球体后再焊接,但焊接方法决定了内压或内部气氛,我是专业的干这个的,有些窍门在里面。

网友(2012-05-10):
空心,密封,要用特殊技术,象吹糖人?

网友:
直接翻砂可以吗

网友(2012-07-20):
可以根据产品尺寸,开三套模,一套落料,两套扎型的{一套是扎半圆,一套是扎成圆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