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六角在车床铣出来,工装怎么设计?

楼主(2011-11-16):
     本人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把类似的这种六角螺母放在618车床上铣出来,原理就是跟卧铣一样装两片锯片中间加个隔套隔开到51.96 ,在配合回转盘就可以铣了,车床我想应该也可以,关键就是在回转盘上如果能直接设计个工装在刀架上,而且不用那么麻烦要360°来回的分 ,摇一下就是60°,工装上在装个三爪卡盘大小螺母都可以装夹多少好?可惜本人不会设计,恳求论坛的大侠们给小弟设计下,感谢了!

网友A:
要在618车床上改装做铣刀用,中心高不够,可将车头箱加高,这样在中拖板上装配三爪就好加工了。在三爪下面做个蜗轮结构就可旋转角度,加个锁紧就好了。

网友:
        最好能再加一个立轨

网友:
线割六角面算了,还要便宜些,铣床什么的要分度头,车床还要准备一堆工装夹具

网友:
不懂,坐等高手的出现~~~~~~~~~~~~

网友B:
LZ,我以前在机床展上见过一个小型车床,要不了多少钱,就是专门车六角的,很迅速...你可以网上搜搜看看,你要是想设计工装,这个要求不高,试试分度插销?

网友:
如果有很大的量,建议购买楼上说得专用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以前在机床展上见过一个小型车床,要不了多少钱,就是专门车六角的,很迅速...你可以网上搜搜看看,你 ...

大哥您好能否细说下分度插销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618车床上改装做铣刀用,中心高不够,可将车头箱加高,这样在中拖板上装配三爪就好加工了。在三爪下面做 ...

配小点的卡盘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先铣一面、在用30度工装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