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气缸该怎么控制?

楼主(2011-11-16):
紫色是振动盘出来的物料,黄色是无轴气缸,红色是活塞式,蓝色是手指气缸。
动作是抓起紫色的物料,放到白色的物体上。动作是反复一个运动,2点是固定的。
请问各位我该怎么做?对电器方面我不懂,让这个机构动要用什么什么电子圆器?

楼主:
下降(抓)→上升→平移(右)→下降(放)→上升→平移(左)→下降(抓)→上升→平移(右)→下降(放)→上升→平移(左)
这样一个事件由6个动作组成,电气工程怎么做?不需要用到PLC吧。。PLC成本太贵了好像。

网友(点评):
像这样的PLC才400多块钱,不算贵了

网友:
楼主帮你顶,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动作比较简单,应该可以不需要PLC,你可以在每个动作起至短都加上接触开关试试。不过精度可能不太好。

网友:
用PLC最方便,自己做一个控制电路比较麻烦,有能力的话做一个单片机控制器成本会低一些,但是还有编程和接线的麻烦事。

楼主:
呵呵,回复楼上的,做单片机我没那个能力。。。。。就是PLC也不懂,但是PLC比较好学。。

楼主:
4#请问接触开关,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接触开关?有办法用接触开关达到一定精度吗?

网友A:
我劝你还是用PLC吧,要做物料检测,到位检测,调试或故障处理的时候要用步进/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还是用PLC吧,要做物料检测,到位检测,调试或故障处理的时候要用步进/手动模式。

明白了,受教了听了你的话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降(抓)→上升→平移(右)→下降(放)→上升→平移(左)→下降(抓)→上升→平移(右)→下降(放)→ ...

最好还是用PLC,灵活,安全可靠!继电器故障高
小型PLC也就几百块钱,无杆气缸都用上了,你还差这几百块钱。

网友:
这完全不需要用PLC,自己做一个控制电路也不复杂,就是继电器,接近开关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
PLC吧!调试方便,而且稳定可靠!

网友:
PLC挺好的,用别的能差点,价格能贵点,但相差不多。关键是可靠省事。

网友:
PLC吧,500RMB左右;
传感器检测,安全可靠。

楼主:
手指气缸能不能用其他设备来实现夹?有没电磁的?

网友:
这么高深莫测啊啊  哈哈 楼主有技术的很么   你去看看这里的有兴趣没??  摇臂钻床

网友:
这里貌似不可以转链接吗??http://www.tzdsmc.com

网友:
支持PLC,每个动作加传感器好点~

楼主:
请问该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该用什么传感器

这是极简单的案子,就像许多楼上所讲,用plc较好,安装、调试比用继电器简单的多,找一个搞电气的几个小时就可拿下,何必自己从头摸索?至于气缸上的感应器,查气缸样本、找到与之配套的感应器即可。当然不用感应器、而采用时间控制也行,但不会绝对可靠。

网友:
用plc控制简单灵活,不容易故障,而且也用不了几分钱吧,无干气缸可不怎么便宜呢,呵呵~~

楼主:
物料抓和放,定位传感器要怎么设置?让他会那么准确?

网友:
三个汽缸,首先横向和下降的要选择带磁环的气缸,气抓的最好也有,六个磁开,每个气缸配备一个两位五通电磁阀,可以选个山寨的plc,六个输入,三个输出,如果有物料检测可以再增加点数,不知道你气缸的型号,没法给你估算成本,出去气缸,只算其他估计成本不高,这只是个人看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回复23楼都是小型号的气缸。。。无杆的300MM,标准气缸是100MM。。。磁开指的是磁性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请问接触开关,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接触开关?有办法用接触开关达到一定精度吗?

气缸可以选择带磁性开关,不过中间定位精度不会高的

楼主:
整个设备大概是30*30CM的大小。活塞气缸(红色部分)行程怎么控制啊?才让他准确拿到物料和放物料?

网友:
用PLC,是最好的方案了

网友:
如果实在不想用电控制,可以找气动阀来控制,你可以找点资料看下

网友:
PLC最简单呗。每个气缸有2个磁开关,一共六个。在有三个两位三通阀,调压过滤器,有必要可以再加油污分离器,出气节流阀,气管若干。24VDC电源等等,主要就这些了。

网友:
有心学,PLC不是问题。一天搞定。

楼主:
调压过滤器,油污分离器,出气节流阀。。。各起什么作用,我再百度查了下不是说的很清晰。

网友:
那个红色的气缸伸出杆不会旋转么?
定位的话我觉得还是机械限位比较准哦,
工件有无的传感器是要装的,
plc控制的话非常方便简单,弄个程序,还能控制好不会出错,有时候气缸是会干涉的!

网友:
如果物料较轻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和物料外形相似的通孔的载具,通过气体的吸放来实现手指气缸的动作..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建 议 看 看,机构设计

网友:
plc更方便,把逻辑关系搞清。

网友:
作比较简单,应该可以不需要PLC

网友:
用PLC,除了处理动作顺序,还要处理非正常时报警。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学了点,但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还是比较简单的动作了,继电器和plc都可以了

网友:
用液压马达和伺服阀作为执行器,PLC或工控机作为控制器

网友(2012-02-09):
1、使用定时程序控制器控制气缸动作十分方便,它具有与PLC类似的基本功能,但是无需编程,也不需要使用梯形图,而是采用表格设置的方法来实现功能的设置,使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也可以实现较为复杂的设备控制功能。
2、控制器的型号有:TPC4-4TD、TPC8-8TD、TPC8-16TD等型号,可以实现4路、8路或16路负载的自动控制,尤其适合气缸电磁阀的设备控制。接线简单、使用十分方便。

网友:
向这样的买个国产小PLC就可以了,价格更低

网友:
我只回帖,我不说话,嘿嘿

网友:
就是的无杆气缸都用了还差这点钱啊

网友:
继电器可以控制。。。。。。。。

网友:
如果我做这个设备的控制会用很少的电子元件自制一个顺序控制电路,估计成本几十元。

网友(2012-10-10):
三个气缸用TPC4-4定时程序控制器来控制就行了啊,表格设置无需编程。很方便实用,几分钟就可以设置好需要的功能了。

网友:
买个小PLC就可以了 不是很贵   电磁阀控制

网友:
正在学PLC的 表示PLC可以 也不贵

网友:
多用同个继电器和磁环开关.或者单片机也行.9 t: k3 ?' X% {" f- O
如果用PLC 会更稳定

网友(2012-12-05):
PLC 简单方便   修改起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