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1拖2调速马达出现转速不一致

楼主(2011-11-17):
机器上有前后2段小皮带线,很近但不便同步带连接驱动辊,因此使用了2个60W调速马达+1/30减速机分别驱动。调速为了保证线速的一致性,使用同一变频器控制。
故障现象:两段线速不一致。快慢差比较多。

初步判定皮带线体给电机的阻力不一样导致转速不一致;
仔细想想也不至于差那么多,于是电机互换,发现是电机本身原因。
因为时间关系,尚未联系供应商,也未测试空载时电机转速一致性。

疑问:
为什么电机转速不一致?负荷、电机类型(RK系列的)、品牌(台湾东炜庭),哪个是主要原因?
理论上,这种小电机,转速应该都是1500rpm(电机上标的1450rpm),变频器只有一组输出,1分2,给2个电机。

请明白的社友指点一二。谢谢!
另目前临时对策是实测各电机转速并互换,使每台机的前后皮带速度相差不太远。

网友:
楼主变频器用的多大的,可能是变频器没设置好吧

楼主:
看来坛子里面机比电多。要不就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
楼主虽然使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但你使用的是异步电机。我们先了解一下这种电机。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定子铁芯槽内,嵌有相差120°电角度的三相绕组。三相交流电每相也相差120°电角度。当绕组接通三相电源时,就在绕组中产生一个旋转磁场,以n1的转速旋转,并以全速切割转子,在转子鼠笼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因为鼠笼是闭合的,此电势形成电流,产生磁场,与定子的磁场作用开始旋转、加速。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永远低于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使转子和旋转磁场间有相对运动,从而保证转子的闭合导体切割磁力线,感生电流,产生转矩。转速的差异是异步电机运转的必要条件。在额定情况下,转子转速一般比同步转速低2-5%。
也就是说在电机工作频率,负载大小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两台电机也会有2-5%的输出转速差。所以这种情况一般还是建议使用机械式同步装置。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

网友A:
tigerguo1975 网友好!
.
我在飞 友在4#楼处的回复解释的非常清楚。好!
.
如果你对单片机及工业电子学及硬件电路熟悉并应用自如的话,还有一个更省事的办法:
既,采用伺服电机,并将伺服电机驱动器设置成“位置模式”,用脉冲频率调速方式。
.
我在机械社区2#项目中,其中的“一个子(分)操作”,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既,用一个脉冲基准源,将10台伺服电机调成步调一致,其角速度分毫不差。
.
syw   11-11-21    02:25

.
Syw----中国机械社区的“立国之战”

网友(点评):
实际要想同步,还有更省的办法,伺服太浪费了,可以用同步电机。功率余量留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gerguo1975 网友好!
.
我在飞 友在4#楼处的回复解释的非常清楚。好!

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都是同步电机。我生产的数控龙门式切割机就是采用的伺服电机双边驱动的。同步性能非常好。我采用了将一路位置、方向脉冲经分频板分成两路,会零点时单独回零,工作时同步驱动的方式。

网友(点评):
我理解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测速反馈;齿轮齿条传动的精度要求应该不会高,用步进电机就行了吧?我这么认为对不对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省掉一路控制器,还有简化简化同步算法

网友(点评):
我理解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测速反馈,本来也就是这样,我试过用三相的步进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无反馈),没问题啊,转的挺好。只是速度太高

网友:
我在飞大侠你好,用分频板的方法的确是太绝了
我一般都是用国产的CNC系统,其驱动器都支持Y轴同步双驱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都是同步电机。我生产的数控龙门式切割机就是采用的伺 ...

我在飞湘里狼  两位友好!
.
分频板调速方式的速度曲线是非线性的“对数曲线”,用在对调速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
.
社区2#项目中对10台伺服电机的调速是在200多个梯级的编码(8位256),使伺服电机“从0~~1500转/每分钟”的
情况下,要求以“线性调速曲线”小跨步的连续可调。还要求在PID的参与下在1/250秒的张力取样时间内进行修正调速,…………
.
在这种情况下,分频板调速方案就不能胜任了。
.
syw   11-11-22     07:3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飞、湘里狼  两位友好!
.
分频板调速方式的速度曲线是“对数曲线”,用在对调速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 ...

借此机会请教造车前辈,支持Y轴双驱的系统,要求保证Y轴的同步性,不知道是采用的是什么原理
想了好长时间,用PLC的高速输入端口,接入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点评):
同一个脉冲分给2个电机,由两个电机驱动去保证同步,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只反馈到驱动器,并不反馈到P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此机会请教造车前辈,支持Y轴双驱的系统,要求保证Y轴的同步性,不知道是采用的是什么原理
想了好长时 ...

湘里狼 友好!
.
我用的是自行设计的“syw牌数字控制振荡器 ”,由好大一堆电路、软件组成,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
.
syw   11-11-22    07:5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飞、湘里狼  两位友好!
.
分频板调速方式的速度曲线是非线性的“对数曲线”,用在对调速要求不高 ...

孙老师,我理解的分频板思路,是将同一脉冲信号复制,去控制两或多个伺服或步进电机。

目的是使他们在同一时刻的速度相同。这种同步调速方式为何是对数的呢?请孙老师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您成功主持的2#项目中,10个人排成行军队形,意指10个伺服电机通过调节速度,以保铜箔不破。

10个伺服电机调速的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同一时刻的速度一致,而是为了控制张力在一定阈值内,那么按照一定的调节算法,

有的就要调快,有的就要调慢。

您所提到的8位256,是否指速度步进量为1500/256RPM?

而带PID的调节算法,如何体现出和分频板对数调速方式相异的线性曲线调速呢?也就是说,线性关系是谁相对于谁?

为穷究格致,不为名词含义而混淆,遂冒昧发帖,诚盼老师在百忙中一解学生胸中之惑,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孙老师,我理解的分频板思路,是将同一脉冲信号复制,去控制两或多个伺服或步进电机。

目的是使他们在 ...

threetigher 友好!
.
我在飞友,所生产的数控龙门式切割机上,用于伺服电机双边驱动的脉冲分频板的频率曲线为对数曲线,如图。
而机械社区2#项目中的PID张力调速系统对调速时的线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很显然分频板的方式是不能用的。
.
机械社区2#项目中有好多个子(分)操作;
.
正常生产:10个伺服电机通过张力进行PID调节速度,以保铜箔实时处于绷紧、不破。
.
穿箔子操作:要求10台伺服电机角速度一致,此时张力传感器不参与调节。
.
syw    11-11-25     07:00
.
.

网友(2011-12-24):
两个普通变频电机很难做到完全同步的,具体原因太专业我也不太在行,听同事讲过,好像跟电机频率,相位角有关。
若要同步,需要分别装编码器和变频器,还需要电控方面设计好,才能实现同步。
想同步性能好的话,最好用双伺服电机,但也要编程人员技术过硬。
貌似只是会简单PLC编程的搞不定。我遇到过这样的电控工程师,牛皮吹得响,就是做不到同步。

网友(点评):
要求不是很高,目前凑合用着,以后不敢这么搞了。多轴同步搞的好的电气工程师,到哪里都有话语权。

网友(点评):
我以前做过一台生产蜂巢纸的机器,核心是两卷纸分别上胶并贴合,卷成一个大圈,不能起皱。后续还要自动切断,自动分度打孔。纸是10克的纸,很薄,对张力控制要求挺高,做得自动张力是最大5kg的。

网友(点评):
最后试机时OK,自动张力,自动对边,上胶,贴合都没问题,因为开始试机双轴同步是用手调变频器频率调整的,用着OK,可以每分钟跑到80米。结果要电控写程序实现自动控制,调速时自动同步时,怎么都同不了步。

网友(点评):
试机电控搞了半年,都还是不理想,纸上了胶以后会伸长,空气湿度不同纸也有变化,机器搞了一年,我都上火了。

网友(点评):
就算是双伺服,在负载相差较大且高速的的情况下,也很难作到同步。除非,选更大功率的电机。我遇到的这类事情多了

网友(2012-11-20):
电机都有标转速的,但没那么准确的,有的电机转速干脆标一个范围

纯搞机械的菜鸟,只知道电机基本使用方法,正想学习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哇

网友(2013-05-24):
大侠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没有?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设备,需要两电机速度以一定比例转动,在想方案,是用变频+感应电机好,还是两台伺服好呢?

网友(点评):
有一定要求的时候,用伺服或者步进吧。

网友(点评):
不知如果是变频的这种方案,精度可以控制在多少范围?

网友(2015-01-22):
引用 网友B:
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都是同步电机。我生产的数控龙门式切割机就是采用的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