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24B/DB的轴向游隙属于哪个游隙组别?CA、CB还是CC?

楼主(2011-11-17):
如题,HRB的7324B/DB配好对之后的的轴向游隙属于哪个游隙组别?CA、CB还是CC?亦或是GA、GB、GC??
我查过HRB的型录,并没有相关的介绍,只有CA、CB、CC和GA、GB、GC的数据。
哪位大侠清楚,请不吝赐教,嘻嘻!

楼主:
还没有人回复?那我就自己顶贴,捎带造成一种有人回答过的假象,嘻嘻……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不应该叫游隙,应该叫预紧力,为了提高轴承的运转精度,设计时要求的,并在轴承后缀中有具体代码表示的,每个厂家的表示方法不一样,比如SKF品牌的表示是这样的,A--轻预紧;B--中预紧;C--重预紧;GA--通用配组轴承,背对背或面对面配置时带轻预紧;GB--通用配组轴承,背对背或面对面配置时带中预紧;GC--通用配组轴承,背对背或面对面配置时带重预紧。在这个型号里,SKF品牌的表示法可能为--7324BDBGA/7324BDBGB/7324BDBGC

网友(点评):
SKF还有后缀是CA、CB、CC的游隙组呢。

网友(点评):
SKF是有这个后缀的轴承,也就是通用配组轴承单个轴承出现时的后缀,这类轴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万能配组轴承,这类轴承只有在安装后才会有一定的内部游隙,而且这个游隙取决于另一个用来提供反方向定位的轴承的调整

网友(点评):
严格来讲角接触轴承的游隙应该叫工作游隙,是轴承安装后才可以形成的,这个游隙分为正游隙(CA.CB.CC)和负游隙(GA.GB.GC),负游隙就是我们所说的预压

网友(点评):
恩 说的很对 但是好像咱们跑题了

网友(点评):
您也是做SKF的?留个联系方式呗 我QQ:649997847 邮箱:yunan_6435@163.com

网友(点评):
经销进口轴承,SKF做的多些。。。上海倍诗达轴承 02-51025689 QQ:735885569

网友:
HRB的7324B/DB--这个型号本身就没有标示预压大小的符号,鬼才知道他的预压值多大,只有使用者自己看着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