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内六角螺钉和螺母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1,内六角螺钉(没有内六角螺栓这个说法,对吧)在机械设备上应用很多,有没有一侧内六角螺钉,另一侧拧上螺母的这种用法?如果有,这里用的螺母是普通的六角螺母吗?
2,内六角螺钉紧固方面,实验室有台三菱的床子,能看到的地方全都是“平垫+弹垫+内六角螺钉”这种装配方式,为什么所有的地方都用弹垫呢?
3,solidworks的toolbox里面导出的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的圆柱头为什么明显是有一定锥度的,表示不了解。

楼主:
第三个问题的话,toolbox里面导出的零件可编辑,按照国标编辑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solidworks toolbox里有内六角圆柱头螺钉,有锥度的内六角只是内六角中的一种

网友A:
你才从学校出来么?

网友:
内六角螺钉是这么叫,叫螺栓的带栓当然要套了,所以就配用螺母,不过你想用配合使用,也没什么大问题,一样是紧固件使用。
至于弹簧垫片是防滑,就是防止震动啊等各种因素螺栓自行脱落。

网友B:
2,内六角螺钉紧固方面,实验室有台三菱的床子,能看到的地方全都是“平垫+弹垫+内六角螺钉”这种装配方式,为什么所有的地方都用弹垫呢?

==========弹垫是为了防止螺钉自松。设备上尤其重要。

网友C:
内六角螺钉可以代替六角头螺栓,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有那种用法,配的螺母等级要和螺钉相同,本质上来看其实这时的螺钉就成了螺栓了,但“内六角螺钉”是一种标准紧固件,就还称呼它为螺钉了,“六角头螺栓”“内六角螺钉”都是应用广泛的紧固件,用六角头螺栓当螺钉使也不是不可以,当然有内六角螺钉还是用它了

网友D:
1、有;最好使用匹配的防脱螺母;
2、防呆措施;主要防止在设备震动时,螺母脱落;根据设备震动情况或者不同部位,有的设备也有的用防脱螺母或普通螺母+胶;
3、软件默认的,可以按照要求自行修改。

网友(点评):
防呆措施,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学习了~~~

网友E:
螺钉、螺栓由偏重。螺钉一般像钉子一样固定零件,不带螺母。螺栓一般通过螺母固定。但六角头螺丝有全丝,也有半丝,螺栓也如此。他们有交集,细分就难了。螺钉头部是模具加工的,应该有点斜度,图示可能放大了。

网友:
加弹垫是为了防震起紧固作用!不然容易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才从学校出来么?

不瞒你说,我还没毕业呢。
不过你这个回复我,还不如帮帮忙回答我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内六角螺钉紧固方面,实验室有台三菱的床子,能看到的地方全都是“平垫+弹垫+内六角螺钉”这种装配方式, ...

嗯,防止震动的确需要。但没有震动的地方也是弹垫+平垫,就没有必要了吧。莫非是出于统一性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螺钉可以代替六角头螺栓,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有那种用法,配的螺母等级要和螺钉相同,本质上来看其实这 ...

嗯,我也这么理解,其实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吧~

网友(点评):
嗯,不过内六角螺钉可以埋头,外表也圆滑,所以相比六角头螺栓稍微优越些,呵呵

网友(点评):
对,内六角可以埋头,这个很大的优点。

网友(点评):
六角头螺栓也可以埋头哦,只不过埋头孔要比内六角头大些而已。

网友(点评):
囧,六角头埋头比较大,这个我还是知道的。但是六角头埋头之后就只能用套筒了,不方便,所以还是少埋吧。

网友(点评):
外六角使用套筒和呆扳手是基本常识,使用活动扳手的一种罪恶!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防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有;最好使用匹配的防脱螺母;
2、防呆措施;主要防止在设备震动时,螺母脱落;根据设备震动情况或者不 ...

言简意赅,“防呆措施”是什么?汗颜了~~~

网友(点评):
防呆,防止呆子装不到位。

网友(点评):
去查了下防呆措施,还真是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点评):
呵呵,不是防止装不到位;是为了防止螺丝在震动时脱落,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等做的一些措施。

网友(点评):
防止螺丝在震动时脱落,那就是防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钉、螺栓由偏重。螺钉一般像钉子一样固定零件,不带螺母。螺栓一般通过螺母固定。但六角头螺丝有全丝,也 ...

关于螺钉的加工方法,模具加工,学习了。

另外,在别处看到一个说法:
1、工具在圆周旋动的是螺栓,
2、工具在圆心旋动的是螺钉,
3、不能使用工具旋动的是螺柱。

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螺钉的加工方法,模具加工,学习了。

另外,在别处看到一个说法:

有一定适用性,但工具太多样,用工具区分也不太准确。例如用套筒拧六角螺栓,如果是棘轮扳手就是圆周运动,如果是直柄的扳手就是圆心远动了。

网友:
你是刚刚入行的吧,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对的,LZ加油哦~~~~~~~~~~~~~~~~~~~~~~~~

网友:
同楼主一样 新手一枚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防止震动的确需要。但没有震动的地方也是弹垫+平垫,就没有必要了吧。莫非是出于统一性的考虑?

除防松防脱落外,增大接触面积有的是为防止受力面有压伤压痕等.

网友:
弹垫放松,平垫增加受力面积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头像霸气侧漏了》》》》

网友:
螺栓头部都使用模具冷镦出来的,要有拔模斜度,内六角多用于沉孔实用,可以用螺母备紧;垫片使用是有要求的,灰铁材质连接件一般都是使用平垫加弹簧垫(要考虑抗压强度问题),钢板类材质仅使用弹簧垫就可以,另外有个特殊情况,长孔类经常使用平垫加弹簧垫的形式紧固。

网友:
还有一点:螺母有字的一面要在外面,无字的一面是配合面,螺母在制造的时候螺纹中径和端面的垂直度只有这个配合面才能保证,受力才均匀。很多情况大家都不注意这些。两面都能用做配合面的螺母也有,造价就高了,属于定做,我们在设备上就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点评):
真是处处有知识,关于螺母正反面,头一次听说,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防松防脱落外,增大接触面积有的是为防止受力面有压伤压痕等.

嗯,防止划伤结构表面,是平垫的作用之一。

网友:
用法很多种,建议楼主多看看别人的设备

楼主:
昨晚发现的:solidworks 的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在toolbox里面的“凹头螺钉”这一项里面,而不在“机械螺钉”这一项里。机械螺钉里面的是内六角花型圆柱头螺钉。不过可能大家用的toolbox也略有差别,我不太确定都是这样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同意

网友:
看楼主那个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的图片,螺纹是全螺纹的。若是国标(GB/T 70.1—2000)的话,应该有一段是没螺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钉、螺栓由偏重。螺钉一般像钉子一样固定零件,不带螺母。螺栓一般通过螺母固定。但六角头螺丝有全丝,也 ...

这个书里都介绍的比较清楚啊,

网友(2019-08-22):
内六角螺钉可以搭配螺母用的,我们以前做整机时百分之八十都用的内六角配螺母,而且内六角螺钉比外六角好拧,比十字槽这种强度又高,所以我以前挺爱用的,哈哈,个人见解

网友:
有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