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轴承使用环境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要求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在2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请问这样的温差对轴承寿命有什么影响,从20度(室温)开始,逐渐升温至200度左右,持续一段时间后在慢慢降至20度,转速不高。

网友:
选择合适的润滑脂就没有问题,例如高温润滑脂或宽温润滑脂

网友(点评):
噢,这个润滑脂直接放在轴承的滚珠槽里就行吗,还是选择宽温润滑脂的轴承。因为原来用的轴承环境温差没这么大,用的地方也很简单所以就是选择的普通的轴承,也就从没考虑过这么多

网友:
轴承长时间在高于120℃的环境下运行,会对轴承的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