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钣金焊接中的变形问题?

楼主(2011-11-17):
如何控制钣金焊接中的变形问题?

网友:
我也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们厂是焊铝的,大型的铝板都是把东西泡水里搞

网友:
我觉得,首先你要确定这个东西是否容易变形,然后控制好你焊机参数,针对于不同的板材焊接速度、各处焊接点的时间间隔也要改变,我想这样变形应该会有所改良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