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节电机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7):
用变频器调节电机转速,速度越小功率是不是越小啊?它的力矩也是越小?

网友:
不是,基频以下恒功率,基频以上恒扭矩

网友:
不是,基频以下恒功率,基频以上恒扭矩
你搞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基频以上是恒功率  基频以下是恒扭矩

网友:
楼上各位把我弄晕了,查了下,是基频以下恒扭矩,以上恒功率。
像感应马达,基频=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