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0.1mm小孔加工方案

楼主(2011-11-17):
   在厚度为2mm的62铜上面打0.1mm的小孔   用什么设备加工   加工速度要快

网友A:
用电火花打孔机,在铜上面打孔速度应该可以,

网友B:
线切割,最快,经济有快速,应该是现在最好方法,外表美观

楼主:
0.1mm小孔加工方案,请教

在厚度为2mm的62铜上面打0.1mm的小孔   用什么设备加工   加工速度要快

网友C:
激光打孔,很方便。而且不贵!

网友C:
象大族激光的打孔机很不错的。你可以网上去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孔,很方便。而且不贵!

我图片上面的引孔是没有的  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大族激光的打孔机很不错的。你可以网上去查询!

好的  我看下 谢谢  ...

网友:
按照我所知道的,使用激光打孔是唯一可以加工你这样的小孔的方法!

网友D:
激光打的话要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打的话要多少钱呢?

很贵 几块钱一只.............

网友E:
0.1的孔,电火花或是激光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的孔,电火花或是激光穿孔。

求经济效益.............

楼主:
失败啊

    坛子里都是庸人? 加工个0.1mm的小孔都没办法?

网友(点评):
我有办法,楼主可以用手指去抠,铁杵磨成针,不过事先得把手指磨成0.1直径,哈哈

网友F:
这里都不是玩这个的,你找一个玩化工的厂子,尤其是玩合成的,你这个算什么啊?人家吐丝板比你这个难多了,孔比你这个小,不一样玩,很轻松的,阿拉就玩过,没有任何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都不是玩这个的,你找一个玩化工的厂子,尤其是玩合成的,你这个算什么啊?人家吐丝板比你这个难多了, ...

啥坛子啊 比0.1还小的 你就吹吧

网友(点评):
别轻易否定别人和别的观点,可以去思考辨别。

网友(点评):
阿拉要是你,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老老实实玩懂了,宁可爬在地上啃资料,也不会说人家无能,人家无能,人家吹牛,都是人家的事情,有能耐,一般是自己说:爷把那个典型东西玩了,你知道合成丝多大直径?板子多厚?

网友(点评):
兄弟,你驳的可是998啊。你要是把他老人家的帖子从头到尾看一遍,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啥坛子啊 比0.1还小的 你就吹吧

这有什么好吹的,998大侠说的没错,搞化工的干这个是专家,这里不是干这个的坛子。楼主去网上搜一下毛细孔加工方法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看你是什么材料,一般材料来说呢,激光可以搞定,如果用飞秒激光,可以搞得更小。如果是晶体,采用定向腐蚀法,可以有很高的精度,真的不是吹牛,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听过,不代表不存在。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好,现在的机械的东西太多了,而我们的圈子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有什么好吹的,998大侠说的没错,搞化工的干这个是专家,这里不是干这个的坛子。楼主去网上搜一下毛细孔 ...

哦了 ....看看去.......

网友:
    蛙族!

要不到就开MA

去看看这帖
搬石头,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299

楼主:
找到了呵  0.01mm的小孔都能加工  哎呀 真是见识少啊

网友:
你去微纳米机械类别的论坛里面去看看,这里是宏观机械,不是水平不行,实在是术业有专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有什么好吹的,998大侠说的没错,搞化工的干这个是专家,这里不是干这个的坛子。楼主去网上搜一下毛细孔 ...

很有道理  ...  多谢....

网友:
电火花穿孔,丝的直径最低已经0.03mm,0.1mm的孔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火花打孔机,在铜上面打孔速度应该可以,

电极与工件要有0.15mm的间隙。不能用电打。

网友:
这也可以?还真没见过0.1mm的孔
长见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最快,经济有快速,应该是现在最好方法,外表美观

线切割不用打预钻孔的呀,而且线切割的丝就有0.18MM的。

网友:
这是做了个喷雾器的喷片?

网友:
可以电火花加工~~~~~~~~~~~~~~~~~~~~~~

网友:
线切割不现实啊

网友(2011-12-17):
就激光打孔咯,加工很快的

网友:
激 光 打孔又便宜又快

网友I(2012-01-17):
引用 网友H:
线切割不用打预钻孔的呀,而且线切割的丝就有0.18MM的。

又见万能的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又见万能的线切割

不好意思,忘了在“呀”的后面加“?",  致使兄弟你理解错误。真好与我要表达的意思想反了。呵呵

网友(2012-02-19):
电穿孔,也就是电火花穿孔应该能做到,激光打孔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