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的内孔,长度大概在80MM,表面光洁度0.4,用什么加工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楼主(2011-11-17):
求助,16的内孔,长度大概在80MM,表面光洁度0.4,用什么加工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材料,铝合金的话,深孔枪钻,进口,镀钛,高转速,低进给,差不多可以达到吧!45#就不能!要不就加工中心,钻孔,绞,然后再滚刀加工一下,如果还不行,拿去绗磨。。。。

网友:
我们以前用镗床钻铰。。

网友:
楼主加注一下材料吧。。。以车代磨的效果

网友:
使用枪钻应该可以吧,不要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摇臂钻床上加工,用钻头钻孔后,再用铰刀铰孔即可。

楼主:
我们做的是阀块,45#碳钢,有加工中心,朋友们说的方法,基本用过,效果不好!

网友:
我们做阀孔 133.5长 采用 钻-扩-粗镗-研磨 光洁度也在0.4

楼主:
研磨,是手工吗,这样效率是不是低了,因为我月产量要1万块,

网友:
0.4光洁度钻铰能达到?搞笑来的吧。这么长的孔钻铰肯定有铁屑拉伤,再说你扩孔余量控制的那么好?孔直线度不好的话铰也白铰。16的孔应该能镗吧。个人建议钻、镗、扩、铰、滚压。我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11孔70深,不锈钢材料,目前还未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们可以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不过就是要根据产品的具体外形和材质,还有有无热处理等决定的,不过这样的光洁度,肯定没问题!!我们的工艺只适合批量生产,不适合小量的加工,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3586707004张,也可以发资料到1787102923@qq.com联系沟通

网友:
恩  枪钻  貌似拉床也可以解决吧

网友:
拿加工中心应该能干,用内冷的钻头,钻头刀片是整体可换的,钻速2000以上,进给慢的

网友:
钻 ·扩·铰·珩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