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孔开键槽用退刀槽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关于内孔开键槽用退刀槽的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可查?

网友A:
轴上的键槽用铣床,不需要退刀槽。

孔内的键槽,一般情况下设计成通槽,可以用插床、刨床,也可以用线切割。

要是设计的不是通槽,可以参考设计手册里的内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如果用刨床加工肯定要用退到槽啊,这个怎么确定呢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的键槽用铣床,不需要退刀槽。

孔内的键槽,一般情况下设计成通槽,可以用插床、刨床,也可以用线切 ...

这个貌似很大概啊,不怎么具体

网友:
我只见过内孔开通槽,没有退刀槽的问题。

网友:
内孔开键槽,貌似不需要退刀槽的。

网友(2022-12-05):
同求,有啥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