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的安装方法,请教

楼主(2011-11-17):
有哪位高手知道sw2012的安装方法啊,我在论坛下载了一个,不知道咋安装,希望各位帮帮,拜托了,以前安装过2010,不过到期了,也不知道当时是咋装成试用版的了。

网友:
俺们现在还用SW2010的。SW2012的虽然没用过,但SW2012的安装应该和SW2010的安装方法差不多。你从网上找找安装教程。不行就买个盗版盘。

网友:
首先看你压缩包里面有没有“steup”,有的话双击一下就OK了,接下的跟以前版本安装过程一样,若果解压包里面没有,就打开swwi文件夹下data子文件夹,到里面寻找安装

网友(2012-04-05):
请问下载下来了,就是双击了,不会运行!一般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