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关于进给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7):
  各位前辈,磨床的在大行程进给的时候没问题,可每次到了小行程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进给量不均匀的问题。请问会最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进给轴减速比小,电机分辨率低,导轨润滑不充分,俗称的爬行

网友:
经典的爬行现象。检查联轴节、镶条的安装、导轨的润滑。。。其他的还没想起来

网友:
对于普通磨床而言,是给进丝杆磨损有间隙了,就会有此现象,你进刀不能一只移动手轮少少,记住读数之后退出多圈,再进回多圈到之前的读数就可以了.更具体的处理办法在www.zgwxm.com里有一篇文章介绍,我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