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罩密封不理想、求助

楼主(2011-11-17):
此密封是否合理,求高手来帮忙分析解答下,此罩为尼龙塑料,先用此密封有漏水现象,能否帮忙改善。谢谢

网友:
再加一圈,肯定会管点用;另外现在这个沟槽开在边角可能不如开在中间好;密封圈尺寸怎么样,沟槽尺寸是否与之相适应?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现密封圈横截直径2.8,跟沟槽宽度一样, 沟槽开中间已经没位置(上下罩配合靠4个螺丝拧紧),还加一圈怎么加,能否详细说明,谢谢。
上罩的仰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现密封圈横截直径2.8,跟沟槽宽度一样, 沟槽开中间已经没位置(上下罩配合靠4个螺丝拧紧) ...

没想到还有螺栓占位置,你第一张图显示的不完整,上罩的四周都是筋么?还以为就是那么大的壁厚

或者不用在正中间,在现在的位置偏外一些,避免密封圈被挤压而遭损伤

现在的密封圈什么材质,内径多大,高度多高?沟槽的内径多大?密封圈是否没有形成一定的变形量?另外罩子内压力多大,低压?

楼主:
是的。上罩四周全是加强筋,往外偏也没位置了啊,因为此件是塑料件,螺纹孔是用嵌件的。
密封圈是用丁腈橡胶的,直径为2.8mm,高度一样,横截面是圆状,沟槽的直径为(130.7--136.5)宽度为2.9左右。(现装密封圈也不容易装好)      下罩跟沟槽的配合的宽为2个,高度为1.2是否足够。         罩子使用的时候是接通下水管的,应该是低压的吧,现封闭内罩的时候,螺纹孔处会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上罩四周全是加强筋,往外偏也没位置了啊,因为此件是塑料件,螺纹孔是用嵌件的。
密封圈是用丁腈橡 ...

看一下下面这个从机械设计手册中提取出的关于O形圈选择和沟槽尺寸的资料,首先可能是O形圈选的小了,然后沟槽尺寸要合适一些(这个页面里轴向密封就是指端面密封)

楼主:
哦,谢谢。  下载了打不开啊,能否发到我的邮箱啊   154372386@QQ.COM

网友(点评):
是PDF格式,很常见啊,用adobe reader可以打开,发邮箱过去也是这种格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下载了打不开啊,能否发到我的邮箱啊

我现在也发现O型圈的直径小了点,但现在O型圈在不改的情况下,沟槽的宽度到多少才合理呢?

网友:
首先,你确定O形圈的截面直径是2.8么?因为国标上相近的是2.65,其次,你的O形圈的内径是多大?按照推荐宽度,对于2.65的O形圈的沟槽宽度是3.8,这样沟槽的外径就是130.7+3.8X2=138.3,内径是130.7,然而手册上这种内径下推荐的O形圈的截面直径是3.55,看它的规律所选的O形圈的内径比沟槽的内径稍大一点点即可,所以现在要知道现在O形圈的内径多大,能否买到合适的内径,最后,对于2.65的O形圈的沟槽高度推荐是1.97,现在的2.8则有些大了

网友:
密封的o形圈按照标准就可以,要不是标准就按照百分15到30的压缩量来计算,还有不知道你的直径是多少,端面密封对于漏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不知道压力多少,还有一点可能你的变形有点大,螺栓少了点,我好像记得螺栓间距一般是直径的5-8倍,都是瞎说的仅供参考哈哈

楼主:
现在已没按标准设计,看这图这样设计合理吗?能否起到防水作用 (是否还可以改善)..

网友(点评):
这个搞的有点复杂了,试试在原来那个基础上改进一下沟槽的尺寸,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个就再原来的基础上改得啊,就把沟槽加宽了点啊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原图,确实是,原来没看清,我说怎么感觉有些说不通呢。那你再试验一下吧,另外我觉得下面的主体不需要那个凸台,盖子的沟槽也可以浅一些,现在这样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