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刀崩刃!请教

楼主(2011-11-17):
车间的一批双联齿调质硬度HB280以上,材料是40Cr,用涂层的插齿刀加工(M35),做了不到两只齿轮,刀口就发生崩刃。我晕,机床速度也不是很快,分三次进给,(第一刀是1.8,第二刀是0.8,第三刀是0.4,齿轮的切齿深度是3。)齿轮的参数是:模数1.5,齿数30齿。齿顶高系数0.8,实在没办法只能手动分七次进给了。。。。请问大侠们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因为有一半的双联齿轮下面大的一联已经滚好齿了。

网友:
会不会是刀具热处理不行啊。我碰到过的

网友:
40铬的,材料不好也崩刀,尤其是是小厂的材料,主要表现是硬度不均匀,建议看一下齿坯

网友:
原材料不均匀,加工时刀口会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可以查下材料

网友(2012-08-19):
是不是电接反了 让刀方向不对?

网友(2013-09-13):
会不会是用的切削液,造成粘刀阿?

网友(2015-08-04):
我们车间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