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效滚齿机滚刀的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7):
1 被加工件40C r锻打件,目前选用日本三菱和意大利上优两种滚刀,但加工数量都不太理想,刀具磨损严重,
甚至会塌角。具体参数如下:
滚刀外径100,模数4,压力角20,有螺旋角
被加工件外径180,目前使用参数转速200,轴向进给2.0
了解的来帮我分析分析,是否有地方改进

网友:
40Cr锻打件,要正火消除残余应力,否则会出现软硬不均匀的。

楼主:
是的,上面说的数据已经是正火机加工后的数据,被加工件对刀具磨损较为厉害,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