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车制工件的外径和内孔尺寸控制不了---请教

楼主(2011-11-17):
       我的是广州数控。。980       这段时间车制工件的外径和内孔尺寸控制不了。跳动到最大 0.15之内。。工件前端到尾端有0.02的锥度。。。前大。。尾小。。。。外径和内孔一样情况。。。请教下各位。。。。谢谢

网友A:
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问题、、、、、、、、、、、、、、、

赐教...解说下啊。。师傅

网友:
是不是撞机了?造成主轴母线与Z轴不平行。再就是装卡不好。

网友:
程序里可以不回来啊,如果是每一件都不一样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2012-04-14):
你前端和尾端有多长啊,,,,外圆多少,,,切削量多少。。。。

网友:
说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