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消除机床钣金焊接面的凸出来的点?

楼主(2011-11-17):
机床钣金在焊接时会使焊接面的另一面会凸出来,从而影响钣金的美观不说还会影响机床的运动。有哪位高手有很好的建议消除机床钣金焊接面的凸出来的点并且看起来美观?

网友A:
我们那零件是焊接后,突出的地方打磨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那零件是焊接后,突出的地方打磨平整

关键是打磨平整的地方会跟没打磨过的地方有明显的差别,外观上看去不好看。

网友B:
有一种工艺叫插孔焊接,就是提前打出焊点孔或是方口,然后再焊,可不露焊点而且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工艺叫插孔焊接,就是提前打出焊点孔或是方口,然后再焊,可不露焊点而且牢固。

怎么搜不到这方面知识的介绍啊?请问你有这方面的介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打磨平整的地方会跟没打磨过的地方有明显的差别,外观上看去不好看。

如果它不是外观表面,这个应该不影响,如果它是外观表面,焊接后应该表面处理下,不锈钢焊接后还得抛光呢。肯定会留点痕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它不是外观表面,这个应该不影响,如果它是外观表面,焊接后应该表面处理下,不锈钢焊接后还得抛光呢 ...

焊接面是外观表面,如果不锈钢板焊接以后再进行抛光的话,那不锈钢板上那层耐酸、耐碱的钝化膜将变薄,从而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