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0.4刀片车R0.4圆弧(如图所示)----请教

楼主(2011-11-18):
如图是要加工的工件使用R0.4的刀片

楼主:
跪求!R0.4刀片车R0.4圆弧(如图所示)!急!!!

如图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图应该是R0.4.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一个问题说了三次,也没看明白你想知道什么?
附:具体提问规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算上刀尖就可以了~~~~~~~~~~~~~~~~~~~~~~~~~~~~~~~~~~~~~~~~~~~~~~

网友:
刀粒自己线割r0.4不就行了

网友:
R0.4圆弧的刀具不有的么,很多都是R0.4的啊

网友(2011-12-23):
没有听懂呀。我想你比如车R1的圆弧角,外径是20MM的圆柱,你就要加上R0.4,                                                                                                    G1X17.2Z0F100;                                                                                                    GO3 X20 Z-1.4R1.4F50;就是车的时候写R1.4.实际车出来是R1.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是不是和刀尖半径补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