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零件防锈的镀锌层厚一般为多厚?——请教

楼主(2011-11-18):
如标题,用于零件防锈的镀锌层厚度一般是多厚?
比较耐磨的镀硬铬的镀层厚度一般是多厚?

网友A:
5-10μ。。。。。。。。。。

网友:
找一张原来的图纸参考一下,或者翻一下手册看看就明白了,或者问电镀厂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0μ。。。。。。。。。。

差不多吧,做2-5μm的样子很容易

网友B:
零件电镀镀锌防锈最小要7um效果才好,彩锌效果好些。
普通的7- 12um,要求高的15~20u m

硬铬都耐磨,与厚度关系不大.
镀多厚与其它条件有关。

网友:
看你是用电镀锌还是热浸镀锌了,如果是热浸镀锌,则锌合金层厚度为30~60微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电镀镀锌防锈最小要7um效果才好,彩锌效果好些。
普通的7- 12um,要求高的15~20u m

请问其他条件具体是指什么 谢谢

网友(点评):
材料耐不耐磨不仅与硬度有关,与受力状态、表面质量、摩擦材料、工作环境、发热情况等都有关系,可以看下这方面的书。 应力高一般就得厚点,原料表面质量差,薄了也不行,这东东请教下对这方面有专研的高人才好。

网友:
上次我有个导轨要求镀硬铬,技术要求是20um,但镀铬厂技术人员认为,20um基本没什么耐磨作用的,一般都要40-50u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