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X62的纵向走刀坏了,求助

楼主(2011-11-18):
北一X62的纵向走刀坏了,好象是纵走刀的拨叉断了,请问那儿有卖的,需要多少钱,换的时候好换吗?请师傅们指点。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自己车一个 我觉得经济一点 有原始图纸吧应该  买估计不好买了。

网友:
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
看你图片 故障应该是横向走刀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重点,几张照片几乎一样,从哪也不好看出来是哪个东东断了。不过,你拍的位置下面的拔叉倒是有卖的,不难买。不知道你们那里卖配件的有没有。

网友:
看手柄的位置应该是横向,如果是拨叉断了应该是小活,配件好找。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几张没上传,网站一次上传的图片限制了。按1-7的顺序查看,要不根本不知道是那儿,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反正我们这里有的是,很好买,你那里没有卖配件的?

网友:
换的时候要把下面的盖板拆了,电机壳子、风扇拆了,或是拆了电机,中间的轴可以直接打下来。还要把中间的那根花键轴拿掉,要不那拔叉不好拿。

楼主:
谢谢了,我先转转本地看有卖的吗,实在不行只能麻烦师傅你了。75年出厂的,磨损的很轻,象这种机床现在能值多少钱呀,我想卖掉,买套房子。

网友:
看不出来啊,你可以拆开确认一下嘛,有多种可能呢。

网友:
卖不了太多,也就是。几万元

网友:
原厂图纸上,那个断的拨叉叫杠杆,具体型号我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帮助,能否赐教如何拆下来这个部件,先拆那儿,再拆那儿。另外在网上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配件卖家,有认识的朋友可以帮忙提供一下信息,不胜感激!

网友(2011-12-30):
我修过这种机床。是把坏的拨叉用506焊条焊接的。不过焊前要先加热,焊后要保温缓慢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