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Z轴方向液压缸,请教

楼主(2011-11-18):
大家好啊,我这儿一台8月份刚买的数控立车(1600、GSKTDB、青岛产的)Z轴方向液压缸,在Z轴向下运行时,出现其最上端固定螺栓断(四个M8、两个定位销),压力正常(1.8),这种情况以经出现三次了,厂家来了也没找出原因所在,只是重装一下,请大家分析分析原因是出在哪儿了,,

网友A:
能不能来张照片?肯定有侧向力存在,估计是安装基面与导轨不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来张照片?肯定有侧向力存在,估计是安装基面与导轨不垂直。

多谢大侠啊,,现暂时以解决,是其中一个单向阀出了问题(压力到达一定程度打不开了), 益流阀调的也不是很合适,至使Z轴方向液压缸压力过大了
厂家把单向阀去掉,说是这个阀也没什么用,我觉的不是很可靠。
还望高手们给补充补充啊。。
不好意思啊,相片没来的及照,Z轴旁就一个液压缸,基面与导轨是没事的,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经测量是没事的,,不过压力确实是挺大的,螺铨时,液压油直冲房顶

网友B:
单向阀有用的,是Z轴下降时防止油回流的。回油应该走溢流阀那条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有用的,是Z轴下降时防止油回流的。回油应该走溢流阀那条回路。

多谢大侠的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