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座外球面轴承,请教

楼主(2011-11-1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由于小弟设计中从来没有用过带座外球面轴承,想问下在使用该类轴承的时候轴需要起轴肩来定位轴承么?  因为该类轴承本来就有止动螺钉,一时纠结了,请赐教~~

网友A:
一般用带座轴承的地方都是不受轴向力的吧,把紧定螺钉锁紧就好了,最好不要用轴肩定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可以不用轴肩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带座轴承的地方都是不受轴向力的吧,把紧定螺钉锁紧就好了,最好不要用轴肩定位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可以不用轴肩定位,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不用轴肩定位,螺钉可能会松脱

网友:
肯定要轴肩定位,锁紧螺母只是放松,现在带座轴承都能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具体参数见机械设计手册第三本

网友(点评):
对于带座外球面轴承,轴用不用轴肩关系不大,用了就增加了安装和拆卸的难度,对实际使用却效果不大,简单承受点轴向力是没事的,这类轴承主要还是为了平衡轴两轴承座的安装误差带来轴的转动不顺,也可以用做轴心微调

网友(点评):
如果计算用锁紧螺丝定位滑的话,可以用锥套式的

网友(点评):
带座轴承只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用轴肩定位没必要,像xuechaoqun所说的只会“增加了安装和拆卸的难度,对实际使用却效果不大”,我看的设计手册也没推荐说用轴肩定位的,我看的是电子版的

网友:
可以做一个圆的片与球做固定的,我们做了个万向节就是这样的!
需要话加我654078469qq

网友:
这种轴承需要加油吗?

网友:
好像高级些的有个锁紧套的结构

网友:
我们一般都要用轴肩定位,如果轴向受力较大的话比较安全,只用紧定螺钉不太好,尤其在你同轴度没法保证的情况下

网友:
当初我也究竟,前辈们的回答也是不用轴肩的

网友(2012-01-30):
您好,外球面轴承可以补偿一定的两轴承同心度偏差。某些使用场合,轴肩不可能顶住轴承,例如UCFC轴承。所以按道理来说,锁紧螺钉,就是防止轴向窜动的。因为带座轴承其实还有一种圆螺母形状环锁紧的,还有D-lock锁环的。其中圆螺母锁紧边缘开花口轴孔的那种对轴是最无损的。这几种锁紧方式的出现,可见轴肩固定是不需要的。 要pm我。

网友(2012-11-30):
我所用过的有带轴肩的 也有不带轴肩的  带的也是距离轴承内圈端面大于等于0.5mm, 其实也不起什么作用。也没发现出现过问题,传动转速30转到500r/min、最大功率15kw, 都有用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带不带轴肩看个人习惯了。我就习惯设计出轴肩来,俩轴肩一卡,防止工人随意调整轴承间距。

网友(2022-12-20):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实际使用我也加轴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