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 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8):
    以前的刀是加工45#圆钢的   现在还是45#圆钢 只不过是锻打件 以前的刀还能用吗  寿命如何

网友:
你原来用啥刀呢,数控,还是焊接。

楼主:
数控的刀子   成型刀

网友:
锻打的工件是要硬一点,刀具的寿命要短一些建议如果是机夹刀最好用冷却液

网友:
锻打的不好做,,,,苦刀,,由其是锻打件外面一层黑皮最容易伤刀加水也没用。。。。

网友:
建议用冷却液、、、、

网友:
做锻件要注意两点,首先在车床刚性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一刀多吃点,漫过他的氧化皮。其次要注意锻造的时候工件是不是有淬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