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换热器因结垢降低换热效率?求教

楼主(2011-11-18):
板式换热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板片间就结一层水垢,严重影响换热效率。除了改变循环水水质有没其它更好的方法?
在网上看到有一种超声波,可以制约结垢,但价格很高。各们大侠,在不改变冷却方式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2012-06-13):
有没有听过酸碱中和啊,加点酸不要太强。碳酸,,就好

网友:
强磁除垢器,已经在用呀,楼主的条件不允许吗?

网友(2012-08-18):
改变循环水水质,是目前最有效的的阻垢方式,价格适中,效果明显

网友:
定期清洗

网友(2013-03-25):
还是定期清洗为好

网友(2014-04-23):
改善水质,采用纯水+在线过滤+密闭式。

网友:
那些污垢大部分是碳酸钙,加点酸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5-04-14):
结构是一个过程,首先形成晶核,够挂到换热面上,然后才能形成结垢的结果。
所以,个人认为适当控制流速或者设置频率的变速应该会相对有效的阻止结垢。

网友:
超声波除垢技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技术来源于俄罗斯军工,现在国内有好多厂子在做这个设备,做的比较好的在北京有一个单位,好像黑龙江也有一个单位,都不是很贵。

网友:
板式换热器,现在多数是铝制,被腐蚀可能性大大提高。最好不要用生活用水~用冷却液或者是软水是保证散热器寿命长久的最有效方式。

网友:
保证水质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也没有难度。可采用密闭式水冷系统。

网友(2015-05-26):
如果你的水量比较大,进行水处理。可以参考电厂的。可明显降低结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