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旋转缸角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8):
请问各位社友,知道SMC大型叶片式摆动气缸是否可以调整角度大小。

网友:
自己另外做一个STOP还是好一点啊。

网友A:
你选型多大角度,想调整到多少角度?

网友:
通常都是在外面加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型多大角度,想调整到多少角度?

一般用90度的。需要调整角度在5度范围之内就可以!1

网友:
这要看旋转汽缸的缸径和旋转物体的重量大小。我们公司之前用的好像有点问题!后来加了个阻挡汽缸限位!

楼主:
我们以前一直用阻挡气缸限位!现在开发的设备比较小,缸径为50的。为了使机构简单,所以提出此问题。

网友:
看你的选型有带没,而且精度不高

网友:
上SMC的官网上看看,有详细的教程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