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钻93MM的盲孔选什么钻头啊?

楼主(2011-11-18):
我公司主要是加工汽车转向助力泵的 阀孔需要在加工中心进行加工 一般的是90mm的盲孔 可在需要钻孔的位置40mm深处有铸造空刀 加工中心在钻孔的时候到空刀位置钻头很容易跑偏。。如果偏移超过0.5mm~1mm的话 后续精绞就绞不到了  求求高手们  这个钻头选什么样子的好?
想用钻铣刀 可长度差太多了 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用U钻   就是不知道你的机床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钻   就是不知道你的机床功率够不够

用过的 可切削刃长度不够 不能很好的排屑 不行的。。

网友A:
现在用的什么钻头啊?   有效深度要多少?   机床有没有内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什么钻头啊?   有效深度要多少?   机床有没有内冷?

现在用的是整体合金钻头 有效长度为100 直径14.5 为内冷式钻头 已经折断了2根钻头了。。。一个2000RMB  成本不小啊。。。

网友B:
找平衡铣做,要重切型的。不够长买加长杆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交流一下QQ419620499,这个要看具体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平衡铣做,要重切型的。不够长买加长杆连上就可以了。

选了个PM-4E的加长型钻头试试  结果还没出来呢~!

网友:
用直径50的铣刀铣!三角刀片的铣孔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