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物料向下送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8):
现有一此锌碎,有大有小,有厚有薄,最大约50X50X50,小的0.2X10X10,要求连续不断向熔炉内投送。现在是采用自重的方式投送,由于各种原因,锌碎浮在锌液面上,影响了锌碎的熔化。现在想通过一个简单实用的机构将锌碎压下锌液内,以增加熔化速度。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现在的示意图:

网友:
阿拉都是先压成一定块度的东西投送的,象阁下这么玩的不多,碎料一旦投入,粒度小的肯定要漂浮,继而氧化,氧化以后更加难以融入,

网友(点评):
经验挺丰富,的确让人佩服,我真正搞传统机械也有一年多了,感觉还是所知甚少。

网友(点评):
多玩吧,再玩几年就什么都懂了,大家都如此,谁都不比谁高。

网友(点评):
是啊,我以前做微观的东西,刚开始做宏观的时候都不习惯。不过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网友(点评):
多挺几年就有资本了,到时候就什么都行了,没人敢惹你,

网友(点评):
谢谢鼓励,我想自己可以做微观,宏观的当然也行,只要努力。

网友(点评):
这,你么什么都懂咧? 敬仰啊。

网友(点评):
新手一枚~还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先压成一块是可行,但由于增加了工序,对成本来说是个问题。还有就是每天约10T的投送量,速度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先压成一块是可行,但由于增加了工序,对成本来说是个问题。还有就是每天约10T的投送量 ...

10吨才多少啊,有啥压不了的,阿拉玩冶炼,一天几百吨,一样压,人家电炉,一年几十万吨,碎料都是压,这是唯一出路,你没有其他选择,

网友(点评):
10吨算个啥子,我卖的单子。一个小时就是15吨输送量。

楼主:
是的,我是玩锌加工的,每天用锌量在100T左右,每天有约10T锌碎回炉再加工,如有什么机构可将其直接送入锌液内,就可在成本,劳动强度、各工序间的物料周转方面变得简单。

网友(点评):
玩冶炼的都懂,碎料都必须压,这是工艺的一部分,否则碎料也损失了,你反而更划不来,这有什么可琢磨的,阿拉不理解你这个,这是必须的工艺步骤,你怎么可以省了?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劳动强度'就别说了,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节省成本是真,但你并不划算,甚至愚蠢:氧化渣,锌水品质低,产品有夹杂外观不好。要不你搅拌?其它问题又来了。良药苦口啊。

网友(点评):
阿拉倒认为楼主的想法不错,有理想才能进步嘛!不过如果现在做项目,还是稳妥点好,参考成熟工艺。这个想法你有闲了可以仔细思考完善。

网友:
我也不懂,自己仔细研究吧。打破传统,不一定就压块这条路可走。

网友:
是否可以加速射入?
连续压成条状插入?

楼主:
经多方参考,计划用螺旋输送的方式同下送料,导管伸至液面,把锌碎直接压入锌液内,就可减少氧化。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做了个示意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
感觉螺旋状输送挺好的!
出口可以再大一些,与液面留有一定的距离。
这样可大大减少漂浮的粉尘!

楼主:
多谢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