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260长的螺纹,用的是螺纹交集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1-11-18):
最近我们厂要做一个260长的螺纹 30度的  我这里用的是螺纹交集的方法。可是就是交接不好就是想问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是啥

交集是指什么?车两刀?还是不要这样做,直接磨对应的车刀即可

网友:
不知道交集什么意思,楼主能详细些吗?是哪里需要交接?

楼主:
第一次先车50毫米长 再车两次80毫米要求每次交接的地方完好

网友(2012-04-11):
没这样做过,,,想起来哼简单的。。。子要起点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26):
交接是变换螺距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