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片怎么分层?用磁性分离器不行,还有其他办法?

楼主(2011-11-18):
有一个大难题,全厂想了几天没有办法:
   一叠铝片(约1000张)A4纸大小,现在要用冲压自动化设备上料及下料,上料是用一几个吸头去吸,但一吸就带起两、三片铝板,很少只吸一片料。我们就想每次只吸一片,怎么办?
   带磁性的片料,我们都用磁铁分离器。
   铝片我们想过用什么东西推,一张一张推,但容易变形且划伤表面。
   请大家出出主意,有交流才会提高,谢谢!

网友A:
1、铝片倾斜放置,或者几个吸盘高低错乱倾斜布置
2、在边缘布置滚轮刷,提起来之后用滚轮刷刷边缘
3、对边缘进行吹气破坏真空

网友(点评):
比志吸纸张或吸PET,吸铝板简单多了,不用管透气和静电。最简单就是吸起一端,并吹气,要不然就是加毛刷吹气,再不然就是把铝板下面垫块有弧度的底板,把铝板放的有点弧度,吸嘴吸平,吹气就是单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铝片倾斜放置,或者几个吸盘高低错乱倾斜布置
2、在边缘布置滚轮刷,提起来之后用滚轮刷刷边缘
3、对边 ...

4.正反吸,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点评):
三明治结构的三片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正反吸加上竖放,搓动,中间夹再多也不怕

网友:
两边用橡胶等弹性物体压紧如何?
→|=|←这样子

网友:
可用一个气缸在真空吸之前推动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1.铝片倾斜放置,或者几个吸盘高低错乱倾斜布置
  对于尺寸小的片料,斜放不容易控制。我们也想过也吸一角,尺寸小的料无法吸,太硬了。
2.在边缘布置滚轮刷,提起来之后用滚轮刷刷边缘
  刷子应该是布的吧,太硬会伤到板料。这方法没试过,有图吗?
3.两边用橡胶等弹性物体压紧如何
  应该还是会吸两片或三片,多就吸不了,这方法有待讨论。
4.对边缘进行吹气破坏真空
  可以,前提是两片之间事先应该要有间隙才行。完全贴死的话,怎么吹都没用。
5.正反吸,这个方法最简单
  如果能错开一点,再正反吸应该可以。
6.可用一个气缸在真空吸之前推动一下
  这方法可行,可以试一下,也是有缺陷。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尼龙毛刷,不是布的,对产品损伤很小

楼主:
为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给大家加一分。

网友:
是不是吸力过大了,调小一点会怎样呢。

楼主:
调小了有会吸不起。
还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铝片叠的时候能不能上下两片错开一定的距离。。。

网友:
铝板有多厚?能不能用机械手夹起

网友:
楼主上点实物图看看。A4不算小了,不会太难的。

楼主:
1.错开?怎么错开?整个周期会不会加长?
2.板1.0mm , 0.8mm都有。
3.上图

网友(点评):
很好做的,4个吸嘴,四周多加几把刷子和弹片就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等待完美方案~~~~~~

网友:
坐等高手          嘿嘿

网友(2014-12-05):
楼主现在找到办法啦吗??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5-11-05):
现在有分离非磁性材料的装置了,不过这玩意老贵了。一万多1套呢

网友:
铝板协防

网友(2020-06-16):
应该可以用这种螺纹刮片的形式,铝片提起过程被刮,导柱头部有弹簧拉着,刮片过程直起来,之后可以回弹

网友:
看过别人用的方法,你可以参考下;
  铝片平放,多个吸盘上下吸取,吸取上升后将吸住的铝片弯曲。
我擦,11年的老贴

网友:
加个双料检测,双料的直接扔入废料框,不处理,直接再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