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机切割参数,请教

楼主(2011-11-18):
公司的火焰切割机速度慢 想改进 车间统计数据是28mm钢板速度330-350 这速度正常吗?高手能给个详细的参数吗? 切割氧、预热氧、燃气的压力 还有切割速度 割嘴型号和厂家哪家好   不知道在这个板块问对不  有知道的给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
曾经做过,参数是不记得了,但是速度可根据切割质量做适当调整,只要割缝细,不挂渣就好。

网友:
我的公司就生产数控切割机。你的切割机的确切割速度慢,附个表格楼主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