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磨槽刀的没?我磨的机床总是跳动

楼主(2011-11-18):
有会磨槽刀的没,我磨的机床总是跳动,不好使。

网友:
你磨的刀具角度如何?
 你这刀片也不像是切刀专用刀片。

网友A:
圆周槽 还是端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周槽 还是端槽 ?

圆周槽,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切断车刀切削过程中,切削区排屑困难,冷却不足,刃宽较窄(通常刀头宽度B=0.6mm,式中d为被切工件直径,单位为mm)、刀头厚度小而伸出臂长,其强度、刚性、散热及切削条件差,当切削接近到工件中心时,实际工作后角趋向于负值,切削力较开始切断时显着增大,常会引起振动、挤压、“扎刀”或打刀等现象。
为此,须对切断车刀的刃形和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加以改进。
       切断车刀切削刃的形状(刃形)除直接影响刀具强度外,还会影响切削变形、切削力、排屑及刀具工作角度的变化。
生产中常见的切断车刀刃形如图1所示。
切断车刀的基本刃形

切刀基本刃型

切刀基本刃型

        平直刃型如图1a所示,它刃磨简单,切下的工件两端面平整,切削变形小。但两个刀尖角小,散热条件差,刀尖易磨损,而且由於切削层的横向(膨胀)变形,易使切屑堵塞在加工表面槽壁之间,增加了排屑的困难,易引起振动、挤压、扎刀或打刀等现象。主要用于强度、硬度不高的低碳钢及有色金属的切断加工。高速钢切断车刀一般磨成这种刃型。
        单斜刃型如图1b所示,在工件将切断时切削刃逐渐切出,减小了工件芯部残留芯柱,但因其切削力的水平分力F会使刀头向尾座方向偏斜,切出工件端面中心内凹。

折线切刀

折线切刀

网友:
是我看不懂吗?   为什么刀片在右侧而不是左侧   有其他用途?